[戴尔]
杂牌显示器

楼主(2014-09-27):
问题是。上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电流上不去。拆出来看。就驱动跟高压条。拔掉屏线。拔掉灯管。在上电。指示灯不闪。大慨问题在哪里知道了。不过再确认一下。把板跟高压条都拆下来。接上灯光和屏线。开不了。拔掉屏线开得了。问题确认了。不是屏引起的。是驱动板问题。一步说,二不休,把板的电容全部换掉。再上电。ok。显示了。请看图。

网友:
估计是供电纹波过大引起的

网友:
扎牌子的就是问题多啊,

网友:
电容有损坏,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
杂牌子,电容质量也不怎么滴

网友:
lz技术还是可以的,秒修啊

网友:
上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一般都是电容

网友:
支持张先生,坚持到底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