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楼主(2014-09-27):
y430 开机到0.9  不跑码,BIOS刷过 也是一样  求思路

网友:
0.9果断没过显卡啊,应该是是显卡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来看看

网友:
各电压是否都有,是否稳定,有无换过内存,USB口查过没,显卡吹过没

网友:
电压都有  内存也换了  显卡也焊了  BIOS也刷了  就是开机0.9不懂  没有思路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