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5 发现问题,没有方法。

楼主(2014-09-27):
    这台机器故障上电到0.65左右,插不插内存一样的电流,初步判断为内存不过,先刷了个BIOS,无效,电流还是没有变化。内存主供电1.5正常,VERF0.77正常,当测到内存第199脚时,发现只有1.28v,正常应该为3V,查来源,发现这个电压是由PQ55转换得来,但是发现G极没有控制电压,不过S极已经有1。28V的电压,测PR172两端都没有电压,不管先飞个10V电压过来再说,但是电流只能上一点点就上不去了,断开就电流就可以上去,
换了PQ55还是一样,PC194,PC203都拆过。用烧鸡大法烧不出来,现求助高手,望不吝赐教。图传不上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直接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