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怎样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4-09-27):
8G的SD卡,在手机上用的时候总是提示SD卡以拔出,关机重新插拔一下之后就好使一下,然后还是那样子。无法格式化。放到电脑上可读可写。但也无法格式化,提示已在程序中打开,格式化失败。可以删除文件,最后剩下一个CON.dat的文件删不掉,字节为零。这时再格式化的时候删掉的文件就会又重新回来。在Pe下也是无法格式化。删除分区重新建立分区都可以操作,格式化的时候就会失败。各种软件方法都试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没人回复一下吗

网友:
如果是U盘建议量产 sd卡的话有量产工具吗?

网友:
可以用U盘量产工具试一下啊,以前我的16G的SD卡都可以

网友:
正如楼上朋友说的,先量产一下,不行就有硬件损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
看来这SD卡要寿终正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SD卡要寿终正寝了!

现在来说,也不值几个钱了,不要数据的话,一般都是量产一下,不行就丢了。
要数据的话,就用专业设备,直接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