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需要满足的条件?

楼主(2014-09-27):
手头有一台笔记本板号:DAOJW6MB6FO       主板接口  40-38脚 有19V       37脚有3.3  ,  屏1,2,3脚有19V    5脚有3.1V,  条件都满足了,  但是屏还是暗屏求解, 然后  屏都已经换过了,  LED的没有高压,  超薄140的屏,。。,,。。。。。。。。。。

网友A:
买个通高压板改上去,供电控制电度调节地

网友B:
是不是屏的LED排线断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通高压板改上去,供电控制电度调节地

led 140屏超薄  高压是在屏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的LED排线断裂了

屏换过好几个,问题一样。。。。

网友:
换个排线看下

网友:
关键是现在条件都满足了,VIN    ON    GND  都满足了   为什么不亮屏?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

网友C:
还有个亮度调节信号啊,这个没电也会屏暗的哦,还有lid也会的哦

网友D:
LED的暗屏查屏的19V,如果没有19V也会暗屏,屏线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的暗屏查屏的19V,如果没有19V也会暗屏,屏线换过没有

19V都有  五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亮度调节信号啊,这个没电也会屏暗的哦,还有lid也会的哦

亮度调节 直接给一个3.3怎么样,以后不调节了可以不?

网友:
36脚PWM如果是亮调的话,至少应抬高一下,象征着方波送入,不然扔是暗屏

网友:
换屏线试试看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看下,很多机器亮度调节信号无效,就会暗屏。

网友E:
这样 即使不换屏线, 屏总应该 白屏或者亮屏, 关键是VGA信号都有,能看见! 就是屏不亮 郁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亮度调节信号啊,这个没电也会屏暗的哦,还有lid也会的哦

求指点。。。。。。

网友:
亮度调节,有的直接给高电平也不行,PWM,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 即使不换屏线, 屏总应该 白屏或者亮屏, 关键是VGA信号都有,能看见! 就是屏不亮 郁闷呢!!!

屏线内部一堆小线,说不定就 是背光供电的那根线断了,其他线没断,这是有可能 的,手上有这个屏线的话你就换试试看吧,也不用费多少时间来换线的

网友:
亮度调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