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擎网天道这个件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9-27):
大家帮忙看看擎网天道这个件是什么型号的,或者谁有图纸点位图给传一份。芯片是U30位号

网友:
这俩个是擎网天道的图

网友:
你那要是有电脑城卖这板的你就去转转吧,说不定有收获,我有一块悍马的少个件,到现在也没修好,不知道多大的电阻,祝你好运.是不是和边上的那个一样,CPU供电

网友:
和边上的CPU供电不一样

网友:
帮你找了下没找到,爱莫能助了!

网友:
芯片和旁边一样的393。我有好几片都是要加热I/O才能跑马。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