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 板号F80S手摸着图中的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正常开机,不摸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4-09-27):
手摸着D8201就能开机,高手来指点一下,修了好半天了,没了思路了,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回事,手不摸按开关电流从0.015上到0.03就不动了,手摸着这个二极管就可以正常开机显示,在线等指点

网友A:
测下二极管下方的那个R8212电阻是不是坏了。手摸着那个二极管就能开机正常显示,应该是你的手把二极管两端给导通了,SUSB#_PWR就直接到了Q8203B的G极了。不摸的时候不导通,R8212电阻有问题,SUSB#_PWR无法到Q8203B。这只是猜测,试试吧,我在线等你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下二极管下方的那个R8212电阻是不是坏了。手摸着那个二极管就能开机正常显示,应该是你的手把二极管两端 ...

这里二极管两端存在虚焊情况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我刚刚做了个实验,手指会导通电,只是没什么电流,可以忽略不计,你这应该是可以肯定是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二极管两端存在虚焊情况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二极管虚焊也不会有问题的,就是把那个二极管拿掉也是可以的,那个信号是经过那个电阻过去的,那个二极管这样摆不知道是神马意思,钳位又不像钳位,要问下前辈们

网友:
手会导电的,按开机时序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虚焊也不会有问题的,就是把那个二极管拿掉也是可以的,那个信号是经过那个电阻过去的,那个二极 ...

换掉R8218信号电压启动电阻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掉R8218信号电压启动电阻看下。

楼主可能不在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给我们答案

网友C:
看图纸貌似电阻和后面电容组成延时电路,让信号延时送给MOS管;二极管能让信号消失时立刻同步消失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纸貌似电阻和后面电容组成延时电路,让信号延时送给MOS管;二极管能让信号消失时立刻同步消失

哦,谢谢!听你这么说我好像明白了

网友:
在线在线,我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不在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给我们答案

你们是说R8212吧,那个15K的电阻吗?

网友E:
二极管起放电加速关机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们是说R8212吧,那个15K的电阻吗?

是啊,不是它还会有谁,就只有它一个

网友:
楼主需要查那个电阻,还有就是那个信号是不是高电平,手可能会产生静电也可以让MOS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起放电加速关机用,

你们几个人都是 这么说,我明白 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啊,不是它还会有谁,就只有它一个

它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它换过了
还是一样

好吧, 那你再测下SUSB#_PWR是否为高电平,再测下那个C8208电容有没有问题,,反正那就只有几个元件,不难的,  要么干脆把那个R8211上拉电阻拿掉,不要这部分电路控制了,,最好我们还是不要去改变它的电路。等你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那你再测下SUSB#_PWR是否为高电平,再测下那个C8208电容有没有问题,,反正那就只有几个元件, ...

C8208我去掉了,没影响吧,SUSB不用手摸就是低电平
用手摸着开机就是高电平,唉,请教改电路,呵呵只要让他能工作就行

网友A:
要改就把那个R8211上拉电阻取掉就行了,这个方法后面再用吧,再研究修下,练练手,不要灰心哦。
  你说SUSB#_PWR不摸是低电平,这个信号不正常,往前面查下SUSB#_PWR信号,SUSB#_PWR是由SUSB_EC1#
经R9100转换为

测下SUSB_EC1#是不是高电平,它是由EC发出来的,还去往很多地方,如果它还是低电平,那就把95脚勾起来测下95脚是不是高,如果不为高,就是EC坏了,如果为高电平,就说明SUSB_EC1#去的某个地方还有问题,一个一个的查

网友F:
把Q8203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Q8203换掉吧!

8203换过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结果?想知道结果

网友:
测了没有啊,你看大伙都想知道结果,不要让大家等 那么久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改就把那个R8211上拉电阻取掉就行了,这个方法后面再用吧,再研究修下,练练手,不要灰心哦。
  你说SUS ...

这里说错了,如果翘起EC 95脚这里SUSB_EC1#变为高电平的话,就是EC本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错了,如果翘起EC 95脚这里SUSB_EC1#变为高电平的话,就是EC本身坏了。

我搜了一下,SUSB_EC1#并没有外部电阻上拉高电平,它是EC发出来的信号,EC发出高电平,把95脚翘起来的话,SUSB_EC1#不可能会有高电平的

网友G:
我想问下  怎么才能翘起EC 95脚 上次我直接把脚都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下  怎么才能翘起EC 95脚 上次我直接把脚都翘坏了

用热风枪加镊子配合才能翘。

网友:
之前 用 烙铁 翘坏过  不怕怕了 不敢翘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们发回复的时候那个截图是怎么发的呀,可以指点一下嘛

网友:
R8212与C8208组成延时电路(延时约7ms).二极管D8201是防误操作的。当SUSB#_PWR为低时,能快速关闭Q8203B。这个二极管理论上是可以拆除的。作用不大。
此图中的电阻、电容都很重要,结合时序来的。阻值、容值有明显变化都有可能倒至时序被改变,从而不能上电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