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30 开机15秒后才能看见logo

楼主(2014-09-27):
联想 X230 换南桥后按开机要15秒才能看见联想logo,重启的话就很正常,1秒就能到联想logo,关机马上再开机也是正常1秒,关机30秒后再开机又要等15秒才看见联想logo,怀疑是BIOS的问题,但是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继续刷BIOS。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个芯片在刷个BIOS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换南桥后出现些问题一般刷BIOS好了

网友:
可能bios没刷对

网友:
BIOS的问题,不解释

网友:
论坛下了几个,某宝买了一个刷上去都不行,要不不显示,要不不加电,

网友:
跟BIOS干上了!继续吧!

网友:
换个bios再刷..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下

网友:
可能桥没有做好?

网友:
主官网下载一个在系统里面刷. 下载最新版的.

网友:
BIOS不对哦

网友:
BIOS 重新刷一哈子

网友:
大家一致攒成刷BIOS

网友:
上淘宝买吧。这种BIOS少

网友:
大家一致攒成刷BIOS在淘宝买一个安全点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南桥和这个稍微有点冲突呢,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刷bios ,可能还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