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E40,上电0.52A掉电,成功修复!

楼主(2014-09-27):
机型:联想E40
板号:DAGC5BMB8D0 AMD,独显
故障:上电0.52A掉电
焊过桥、显卡、显存~其它没有明显痕迹!

掉电后可触发,判断为欠压。思路:HWPG

EC IT8502E的124P为0V。

广达的所有HWPG的与门电路,一个不正常,便不会输出高电平的HWPG。查找这几个PG的供电的输出情况。最后确定为+1.8V没有供电。

PU6的供电正常,无开启电压。开机上电MAINON有3.3V开启,PQ15导通,PQ16截止。PR104一端3VPCU正常,一端掉电瞬间0.31V。把PR104拆下来测量100K正常。PU6的2PIN打值550+,无明显短路。虽然打值正常,但是看过坛里的帖子,有一个同鞋因太相信对地值,走不少弯路。果断换了PC67。

亮机,成功修复!感谢三板斧的上家~没动手脚!给加点分啊,亲们~

网友:
一休哥做BGA的功夫不错,赞

网友:
我有2台E40都是死在显卡没做好,郁闷

网友:
我的是装系统掉电,,这下头大了,,,

网友:
是二修机还是修好又坏的吧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就怕没有思路,楼主修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强悍的

网友:
广达的HWPG与门电路是关键!为我们提供了便利。

网友:
你电流还是挺高的,我上次遇到一个同呼没有什么电流就掉了。

网友:
二修机要是上家没有大动的话,找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的,特怕那种乱动的可烦人了都

网友:
感觉这机器用料有问题,小电容经常碰见有短路的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楚,,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楚

网友:
手上刚好也有个E40 加电到0.52A就掉电。。。不过貌似显卡是上家做完焊点掉了直接按上去的。。。

网友:
上家BGA真好。自己操作有时会掉绿漆。

网友:
这问题一般很少啊   学习了   一般都是显卡  北桥   bios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显卡都容易坏

网友:
看了这贴 又学习了、 最讨厌DAO板的掉电

网友:
楼主,一招顶三招

网友:
如果每天遇到个3台这样的机子 我可要开心死

网友:
维修经验就是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