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30 就是usb不能用,

楼主(2014-09-27):
今天接了一台DELL 4030,客户说是USB口不能用,机器是能开机进系统上网一切OK就是USB不能用,这个机器USB接口总共有3个都不能用, 测试USB的5V有. BIOS设置也看了没有关闭,bios恢复了也不行,
   这个主板 单桥芯片BD82HM57
请求大家的帮忙

网友:
这个可能和南桥有关了兄弟

网友:
南桥,48M时钟,都看看

网友:
谁管理USB找谁去

网友:
测量USB 数据线阻值正常不?

网友:
看下数据线的阻值多少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USB各脚对地阻值吧!看有没有短路的,桥烫吗?

网友:
电压5V正常,就要查数据线的阻值了,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 有 可能南桥的 问题  也有 可能是 其他的东西挡USB  以前在公司修主板的时候  遇到换网络芯片好的........

网友:
重点查桥的供电?

网友:
USB打阻,还有桥的供电和48M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