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BX2350触摸按键无法开机,求助相关资料判断故障。

楼主(2014-09-27):
机型:三星 BX2350            触摸板型号:BN41-01522B
故障描述:忽然出现触摸显示器电源按键无法关机的现象,隔天又出现触摸按键无法开机现象,目前无法开机。

求大神相关维修资料,主要是想判断到底是触摸板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本人只是门外汉,具体维修可能有点困难,只是想判断故障部位,然后网上买配件自己换。PS,要是不复杂自己也想尝试下维修,电烙铁,万用表还是有的,示波器啥的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驱动板和触摸板之间的连接线是五芯的,谁知道它们的线芯定义啊,短接哪两根是power啊?

网友A:
机器在你手里,就摸索着干吧!可摸拟触摸按键试机。不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在你手里,就摸索着干吧!可摸拟触摸按键试机。不会烧的。

不会烧吗?3V正负端短接也烧不了吗?现在最想知道驱动板和触摸板连接线的线序,哥们你知道吗?

网友B:
老兄,你这情况最好附图,方便我们为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这情况最好附图,方便我们为你解答。。。。

好吧,我上图,麻烦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这是触摸板,左侧的接线端就是我说的驱动板与触摸板的接线连接部位,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线序

网友:
这个线序pcb板上有字,但是实在看不懂写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这个一般不坏,楼主搞错方向了吧

网友D:
这个板一般真的不会坏

网友E:
LED接口板下方的字你写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不坏,楼主搞错方向了吧

难道是驱动板的事?论坛里没见到几个人讨论这个型号显示器,是质量比较好还是买的人比较少啊?资料也找不到,想刷下程序试试,但是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一般真的不会坏

翻了好长时间论坛的老帖子,也没见到案例,确实不好分析啊,像是驱动板的事吗?但是坏的现象比较像按钮失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D接口板下方的字你写上来看看

兄弟说的是那个插座各引脚在pcb板上的印刷字吗?那个确实看不清楚,板上印的也很模糊,只能看出来最下面是V,然后是L,中间的看不清楚,然后是反写的D,然后是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