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全板无复位,PCI槽 A15 0V , B16 3.4V

楼主(2014-09-27):
华硕P5LD2-X全板无复位,PCI槽 A15 0V , B16 3.4V;

供电都正常,CPU时钟测试点电压1.5V不正常,内存时钟测试点电压0.8V正常,
时钟芯片RTM876-660换了,IO W83627DHG-A用W83627DHG-P代换了,网卡芯片下掉了。

实物图片:

没有维修思路了。坐等高手指点。

通过强制开启了时钟,诊断卡跑D0,崩溃了,休息。

只有点位图

网友A:
这板子A15无复位,可B16时钟电压不正常啊,这么会有3.4V,一般PCI时钟为1.6V,这下载点位图还要积分啊,具体还是先看下时钟吧,时钟不正常会引起无复位的,建议用示波器来测试下时钟频率。

网友:
楼主量的都没有错,这个故障还是没有关键点,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同求解

网友:
查查时钟电路吧!感觉时钟不正常。

网友:
B16时钟不正常 兄弟 查B16时钟

网友:
还有换IO最好用原版的IO换下去最好,有的时候IO不是原版的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还有的主板拿掉网卡,也会这样,建议还是老老实实全部搞好,再测试吧,有的主板就是这么怪。

网友:
时钟搞好再说别的吧

网友:
呵呵,你说的CPU时钟上假负载测试的是1.5V是不正常,应该是0.3到0.8之间,不知道中间隔着有没有耦合电容。这个是要把时钟先搞定,或许是不是你的IO代换和网卡问题引起时钟发出不正常也不一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A15无复位,可B16时钟电压不正常啊,这么会有3.4V,一般PCI时钟为1.6V,这下载点位图还要积分啊,具体 ...

这里可以查下时钟芯片旁边晶振两脚的压差或波形变化情况。

网友:
换过时钟芯片后PCIB16脚电压还是一样的话,可以查下时钟芯片的主供电和开启信号电压工作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查下时钟芯片旁边晶振两脚的压差或波形变化情况。

32.768和14.318都测过,有波形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768和14.318都测过,有波形正常

可以测量下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引脚电压,一般后级连接三极管或排阻进行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查下时钟芯片旁边晶振两脚的压差或波形变化情况。

是的,具体还是看下时钟条件,有的时钟供电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输出的时钟不正常。这个板子好像有三个地方去PCI的时钟针脚,一个是楼主所说的330排阻。楼主是迅维的学员,这方面肯定都知道的。有的有波形不一定正常,也要看有没有达到实际频率。

网友D:
没有复位会有时钟吗!没有复位会有时钟吗!没有复位会有时钟吗!POK信号有的是通过IO,有的是通过门电路。到北桥
,南桥,FWH,时钟IC,电源IC。打PCI E的阻值!测时钟PG#引脚或测芯片对地阻值!供电正常,电源芯片应该没有问题。
重点测南桥,时钟IC。。。。。试一试,关注中。。。。没有复位会有时钟吗?没有复位会有时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复位会有时钟吗!没有复位会有时钟吗!没有复位会有时钟吗!POK信号有的是通过IO,有的是通过门电路。 ...

顺序是 供电、时钟、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序是 供电、时钟、复位的

我觉得时序要带上PG,供电 PG 时钟 复位。

网友:
楼主这里的故障应该是822排阻故障拉低了CQ1 G级的电压,导致这个场管不能完全饱和导通拉低CK PG#信号。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帮助,最后还是没有弄好,不能让客户等太久,一般我三天没有修好的板子就直接打电话让他更换了。打电话换二手主板150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