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 M2 维修之后不进系统

楼主(2014-09-27):
主板是同行送来的故障是 开机PC喇叭一直响.  这个板子有个通病就是IO坏,我直接换了一个IO,裸板开机正常,但是到系统就死机,求高手指点下该怎么修  原IO是8718f-s  0839-exs   换的是8718f-s   -gxs 是南桥坏吗?

网友A:
IO最好还是换原型号的 要不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品牌机最好原原型号的I/O,以免引起莫明其妙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主板硬盘模式设置的问题

网友B:
重作一遍系统。

网友:
排除硬盘问题,就是南桥的

网友C:
喇叭响是IO的问题???放电,CMOS没试过么。。

网友D:
你这个板子.我这星期修了一个.自检完毕以后刚读硬盘.蜂鸣器就一直响.也进不去系统.不读硬盘.我也换IO了.没任何效果.南桥也换了.也没任何效果.直接死刑了.要不是板子还在我手里.我真以为你拿的这块是我修的呢.现在故障跟以前一样.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E:
如果换了硬盘重新做系统也不行的话,就手压南桥试试 一般来说82801的南桥台式机几乎坏了就不会开机了,开机的几乎南桥都没事,依我看您手摸网卡 声卡等等外设,外设不正常也死机的,再就是恢复BIOS默认值 以及上电池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最好还是换原型号的 要不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在试试看看 不行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作一遍系统。

不是系统的问题是,光盘也是进不去  U盘也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响是IO的问题???放电,CMOS没试过么。。

这个板子IO是容易坏的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板子.我这星期修了一个.自检完毕以后刚读硬盘.蜂鸣器就一直响.也进不去系统.不读硬盘.我也换IO了.没 ...

蛋疼的毛病, 30元真不值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换了硬盘重新做系统也不行的话,就手压南桥试试 一般来说82801的南桥台式机几乎坏了就不会开机了,开机 ...

BIOS刷过了 不行  和硬盘没有关系 现在是光盘都进不去 U盘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换了硬盘重新做系统也不行的话,就手压南桥试试 一般来说82801的南桥台式机几乎坏了就不会开机了,开机 ...

我拆网卡声卡看看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cpu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如果换了硬盘重新做系统也不行的话,就手压南桥试试 一般来说82801的南桥台式机几乎坏了就不会开机了,开机 ...

拆的时候声卡周边小电容用锡纸贴好,如果还不行,就加焊一下南桥,另外您打USB中间2脚阻值是否正常,我经常修这个联想945GC的板子了,除了雷击的,还没有遇到南桥正常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的时候声卡周边小电容用锡纸贴好,如果还不行,就加焊一下南桥,另外您打USB中间2脚阻值是否正常,我经 ...

恩 我试试 不行就不修了  谢谢了

网友F:
这板子我修过,任何一点报错,喇叭就会响个不停。有片板子是能进BIOS但进不了PE,杀了串口芯片就好。楼主你先杀串口,再杀声卡或者网卡。

网友:
是,楼上说的有道理 串口芯片也可以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子我修过,任何一点报错,喇叭就会响个不停。有片板子是能进BIOS但进不了PE,杀了串口芯片就好。楼主你 ...

送板同行刚过来了 说是这个板子的最开始故障是进系统断电,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开机无复位喇叭一直响,送我这里来,网卡声卡拆了,没用还是到哪里就死机,

网友G:
根据维修经验, 我遇到过你这很多的这样的 主板问题 ,都是查出是 ATX电源   CPU 和 内存 这三地方导致的.  有的是CPU问题  有的是内存问题  并存也会这样,尤其ATX供电不良 。   起初也 以为是硬盘 ,测量硬盘无问题 ,后发现是因内存,  更换内存或修复内存线路解决,  有的是中途没等到进入BIOS呢 就卡啦  更换了CPU 或修复CPU的线路后解决 ,还有是因ATX电源出现你这问题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根据维修经验, 我遇到过你这很多的这样的 主板问题 ,都是查出是 ATX电源   CPU 和 内存 这三地方导致的.  ...

谢谢 不是电源的问题  内存换了  CPU也换了   网卡声卡都拆了 IO换了2个  还是那样  这板子不值得在浪费时间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板子 不值得维修啦  浪费的时间  都买好几块了

网友:
我觉得跟IO没多大关系吧  还有其他问题u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 不是电源的问题  内存换了  CPU也换了   网卡声卡都拆了 IO换了2个  还是那样  这板子不值得在浪费 ...

你换了 那么ATX电源盒  内存的排阻排容  CPU的小芝麻管和电容 这些都是易发故障点 我说的你没看明白  不单单是内存条本身或CPU本身 主板上的涉及到的线路 也许就因为一个排组坏了 都会导致其故障  我修了你这故障也不下有几千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