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不出来烧上管。。。。

楼主(2014-09-27):
D:\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PWM芯片是好的  供电有 开启有 测量到上管击穿了 换了一对,换上去通电又烧了上管
这是什么问题啊   具体要测量哪里才可以让它不烧  让3V 5V出来啊

网友:
负载端对地阻值多少?没短吧?这个问题不是测量哪里不让它烧上管的,而是换了芯片才不会烧上管的。

网友:
有没有 节点   先断开   上电看下

网友:
检查一下升压电路部分的元件!

网友:
看看上管的G极到芯片之间是否断线了

网友:
上去又烧,说明后级还不有短路,没处理掉,换上十个八个都没有用呀

网友:
这种情况说明本身前后级相连元器件存在故障可以依次断开试下,这里可以查下芯片BOOT引脚电压和PL16电感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查、、、、反馈呢?

网友:
查升压电路,还有把上下管和芯片都换掉,这样修好的机器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