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VGA不能识别 显示器型号

楼主(2014-09-27):
显卡VGA不能识别 显示器型号  用DVI-VGA 转换器  能识别
速配2 gts250浩克版 显卡
是不是跟这个芯片有关??

补充内容 (2014-9-28 21:11):
问题已解决     帖子可以删除了   不知道怎么删的   请管理删除   谢谢

网友:
应该和芯片有关吧。。凑合用的了

网友:
修了几张 都是不能识别显示器型号 ,19英寸  没有1440x900这个分辨率  自定义的在游戏里面没有

网友:
这芯片什么型号?是74XXX的门电路集成块吗?

网友:
跟芯片有关,也个线有关;换跟DVI线看能不能识别(一般是可以的),如果不能的话就只能改1280*720了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块,DVI能显 VGA不显该换的都换了。芯片都重植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块,DVI能显 VGA不显该换的都换了。芯片都重植了还是一样

这个问题好烦人  标屏用着没事  有些屏不行 1440×900 识别成1024×768

网友:
门电路要是没问题基本就是显卡主芯片了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还不是老鸟。我估计是不是信号线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还不是老鸟。我估计是不是信号线不行?

信号线也有关,DVI转VGA 可以识别   那就不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