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51C11T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9-27):
这机子昨天能开的,说今天开机就不显示,按开机键指示灯能亮风扇也转了,但是屏幕黑的不显示,一分钟不到就连指示灯也灭了,风扇也停了。内存问题都排出了。。求思路啊。独立显卡。南北桥合一的,显卡和北桥也加焊了,还是不显示。求思路啊,各位大神。索尼SVE151C11T   版号DA0HK 5MB6F0 MBX-269

网友A:
缺电压了!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电压了!掉电了。

缺哪部分
的呢

网友A:
哪部分缺电都会掉电的。用可调电源观察开机电流跑到哪里了,初步推断缺电位置。

网友B:
测吧 看看哪个电感没电 一点一点来 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吧 看看哪个电感没电 一点一点来 不急!

随便测了下貌似都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部分缺电都会掉电的。用可调电源观察开机电流跑到哪里了,初步推断缺电位置。

万恶的可调电源居然带不起这机器,按开机键就大短。用适配器才能开

网友:
是不是有供电不稳定的?

网友:
CPU电压起来了么?起来了就测好信号,应该时序没跑完、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电路跑到1.3左右就不动了

网友:
你这样谁知道 哪坏了 说的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