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换A1278换键盘之蛋疼维修

楼主(2014-09-27):
今天买的苹果键盘接口终于到了,换上后OK了。顺便给维修的蛋疼过程发出来。

接机的时候就几排按键不能用,报键盘问题,顺便淘宝买了键盘,2天后键盘到了,换上后问题变了,开机白屏,后来才知道不接硬盘就这个样子。接上硬盘后悲剧有发生了,卡着进不去系统,而且键盘也不能用。

重启按OPTION键能选择系统。

能左右移动,但是感觉很卡。

图纸,键盘由U5701控制。于是又订了2片这个芯片。

芯片到了换上,还是一样的问题,换了2个还是一样,于是换了家淘宝店重新订购芯片,这次聪明了,顺便给键盘接口也订了,因为被我弄得变形了。

又是3天过了,客户急着要,芯片刚刚到,就说今天弄好。

换上芯片和键盘接口,测试他奶奶的还是这个样子。顿时崩溃了。苹果的这个QFN感觉没其他本子的板好焊,以为我自己焊工不过关。如果不行就打算拿个芯片去找修手机的帮个忙。

先还是自己看看图纸。这次仔细看了看U5701的周围,测供电这些都没问题,一看这个设备除了连接了键盘外,还连接触摸板,这次我给触摸板接上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于是手抱着触摸板插上,开机,终于好了。进系统了。测试键盘触摸板都能用。

就他奶奶的一个触摸板没接,害得我第二次订芯片来白搞几天。。以后有朋友维修这个A1278注意了。没接触摸板的原因是淘宝卖键盘的时候键盘装机后就不退不换。所以只能裸体测试。结果就是自己损失了钱

装好机器来个图

网友:
苹果就是会玩花样,真是恨人又气人

网友A:
呵呵  学习了 下次装全了在测 不过很少修到苹果的 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学习了 下次装全了在测 不过很少修到苹果的 机器

我也是第一次修。。到处咨询问题没人理我。。

网友:
苹果又贵又LJ

网友:
感觉机器还可以啊。压力测试温度没超过50度。。这机器CPU是BGA的。。现在很多新机器都这样做了。

修过很多机器I5的,压力测试都是70以上。。

网友:
苹果还有这样的庇好!下次接触时注意喽。

网友:
键盘卖给我吧哈

网友:
你要坏键盘?

网友:
楼主真是受折磨了?其实在维修中总会遇到一些当时想不到的东西——当受尽折磨以后最终解决掉了真是又气又恨...

网友(2015-07-27):
那么折磨人 有时确实不装都是开不了机或者不显示

网友(2015-09-14):
学习了  谢谢楼主  写的这么详细

网友:
这次真是学习了,苹果不好修

网友B:
呵呵呵  楼主修的苹果不多把 ?苹果有时候 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  楼主修的苹果不多把 ?苹果有时候 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的

我没开店,帮别人修的。很少上论坛了

网友:
苹果会检测几乎所有的电压 终于在这里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