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保护隔离不过,求解!!!谢谢

楼主(2014-09-27):
SL400 ,两个隔离管,第一个,DS是19V 。G极也是19V,P沟道,按理说应该不过才对啊,阻值又正常,第二个管G极19V ,电压就过来。。然后查得充电IC 8725E  。供电19V,ACIN 2.26 ,REF4.2V ,LDO 5V, 把芯片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还需要哪些条件,求大家指点下。。谢谢了,,今天就靠这台机子吃饭,现在生意差,谢谢大家!!!

网友:
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主板应该无短路,强行 短接第二个管子,让公共点有电压,自动开机,有显示。。。不知掉是哪里条件不满足,求高人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第一个管子不正常啊!G极19V好好看看。

网友:
G级分压后大概为8.6分左右才对

网友:
第一个管子出来的G极19V,来自供电芯片27脚,,也是19V  ,

网友:
第二个管子G极也是19V,,没有输入 电压到供公点。。

网友:
控制电压 和输入电压应该有压差 就可以输出的 先换个P沟的管子 试试呗!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是不是MAX8725这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芯片换过一个,和没换之前一样的,,,

网友:
第一个,DS是19V 。G极也是19V,P沟道,按理说应该不过才对啊,阻值又正常,

第一个管子,有体二极管,电压能过来是正常的,第2个管子不知道你说什么,描述不太清楚,你想说的是第2管的S极有19v?

网友:
没过保护隔离,G级没分压,找这部分的原因啊

网友:
期待早日修好,生意兴隆!

网友:
维修的日子不好过啊

网友:
直接飞根线可以不呢?

网友A:
第一个管子的G极电压应该是小于S极10V,既然楼主换过芯片了,那就吧第一个隔离管换一下试试
PS:对于第充电芯片,不知道楼主焊功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管子的G极电压应该是小于S极10V,既然楼主换过芯片了,那就吧第一个隔离管换一下试试
PS:对于第充 ...

焊功绝对没问题!!!

网友:
首先,第一管子DGS三个极都是19V ,我就感觉不正确,那如何导通呀,还是IC 8752E  ACIN:2.26V,这个电压也不正确,你觉得呢,
找找个这个ACIN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果断是芯片的条件没满足,所以他没有分压!

网友:
对着图找隔离管的G极电路,看看为什么没拉低,一步一步查

网友:
第一个管子 DS 有电压不对吗?   19V 通过管子内部的二级管过来的呀! 不导通他DS之间电压也是相近的!  就是第二管子就不对了! 换了试试
错了 尽管拍砖吧!   我不怕!

网友:
acOK  对不对

网友:
路过学习下,我有过也没有搞好过

网友:
应该是后面电路有问题 不然不会不过的

网友:
GDS三极可能同时击穿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隔离管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