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197s+ 开机有图后1秒闪黑。。。。

楼主(2014-09-27):
今天拿了台AOC 197s+ 的显示器,通电白屏,无图像显示,然后拆开机壳,电源板依然通电给驱动板供电,换独立高压条接上有图像显示,,然后我又把独立高压换下来,灯管重新接到电源板上,这回不白屏了,而是开机有图后1秒闪黑,又换上高压条正常显示了,我猜可能是电源板的高压模块保护了还是怎么的,但是不怎么确定,我是新手,望各位高手大哥指点下。如果真是电源板高压模块的问题该怎么修呢?   谢谢!!~~啦

网友:
看你所搞的过程推断是屏线松动了或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
一秒黑屏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换高压吧,简单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你看看3v5v场馆是否性能不良,我修了一个aoc的跟你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开机后有显示,一秒后黑屏,你也可以买一个通用高压板改一下电路试试。我也是刚学会没有多久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确保灯管没问题的情况下   亮一下就黑大部分都是 高压板的问题。 黑屏的时候测下 高压板的  VIN 主供电是否正常。要先排除带不起 负载这种可能性@@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条逆变器坏了

网友:
先测灯光,再测高压板,电容爆了也会这样

网友:
换块通用电源板直接试.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电源滤波电容不良也会出这个现象

网友:
大家讲得较详细了,你问题也应该解决了。

网友:
断开12V,改高压条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是灯管破了,被保护了

网友:
闪灭就是灯管或高压板啊

网友:
对原高压板上的逆变器的脚进行加焊试试

网友:
高压板保护

网友:
AOC 197s+。高压板

网友:
是灯管坏了吧  你测测灯管有问题,吗

网友:
买的高压室没有保护的    最好还是看下灯管     你可以拔下屏线在通电看屏四角有无发黄发暗的现象有的话灯管有问题没有的话你就换高压吧

网友:
一般都是 高压板跟灯管的问题吧  可能是你 不怎么小心 造成其他问题了

网友:
AOC 197s+。高压板。通病

网友:
白屏   你这种情况是屏线虚接吧    量一下黑 看看是哪没插好

网友:
该高压,换灯管

网友:
那就直接换一个高压板吧

网友:
显示器黑屏  一般不是灯管 就是高压问题,换高压不行 ,可以试试把板载高压12V电压断开

网友:
这应该是高压板问题或者灯管问题哦

网友:
高压或灯管啊

网友:
白屏说明背光正常,只是屏线没插好。换通用高压条显示正常,说明屏本身没问题。
暗屏先检查灯管,高压部分是否虚焊。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保护了,带不起负载,5V带不起

网友:
通用高压条,先点屏看看,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高压部分问题,有可能是灯光问题,要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