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显示充电符号,但是充不进电??

楼主(2014-09-27):
如题,国行,其他均正常。
求解,谢谢。

网友A:
显示充电符号说明CPU等控制电路正常,可能是执行电路出问题了,或断线电池坏等。。

网友B:
丢铺盖窝窝里面充。温度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充电符号说明CPU等控制电路正常,可能是执行电路出问题了,或断线电池坏等。。

电池   尾插都换过了,还是不可以啊,可能就是主板断线了,机器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铺盖窝窝里面充。温度低了

人都热,他会冷

网友:
主板坏了换机子吧

网友:
既然电池和尾插都换过,那基本上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加装充电板,辅助充电,关键要找到空间可以放,还有功率不要小于2a。

网友C:
个人经验 1.更换尾插 2.查板子F3/F4 电感可有损坏。3.测C435 是否有电压4.2--5V 如果没有拆Q2和Q3 同时将A2A3B3 飞线 B2C2C3 ,同时将B2飞线R115

网友C:
3.测C435 是否有电压4.2--5V 如果没有拆Q2和Q3 同时将 Q2 上 A2A3B3 飞线 B2C2C3 ,同时将B2飞线R1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 1.更换尾插 2.查板子F3/F4 电感可有损坏。3.测C435 是否有电压4.2--5V 如果没有拆Q2和Q3 同时将A2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测C435 是否有电压4.2--5V 如果没有拆Q2和Q3 同时将 Q2 上 A2A3B3 飞线 B2C2C3 ,同时将B2飞线R115

非常感谢,我测下。

网友D:
个人经验 1.更换尾插 2.查板子F3/F4 电感可有损坏。3.测C435 是否有电压4.2--5V 如果没有拆Q2和Q3 同时将A2A3B3 飞线 B2C2C3 ,同时将B2飞线R115        ,这个可以试试,
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经验 1.更换尾插 2.查板子F3/F4 电感可有损坏。3.测C435 是否有电压4.2--5V 如果没有拆Q2和Q3 同时将 ...

谢谢了,图纸上怎么找不到C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