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维修相信大家也有搞维护吧,特把常见的针式打印机故障拿来给大家分享。

楼主(2014-09-27):
针式打印机的故障
一断针
1定位轴脱落(观察重装)2复位弹簧不复位(观察重装)3导板孔太脏(观察清洁)4色带老化(观察更换)5打印针老化(观察更换)6打印头和打印辊距离太近(调节)7打印辊凹凸不平(用砂纸打磨更换)8装针顺序不对(观重装)9长针改短针没有磨针(磨针)10针没有装回原来的位置(重装)
11纸质量不好(蜡纸爱断针)
二白道
1色带上有缝隙(观察更换)2断针(观察更换)3数据线损坏(测量更换)4主板上针驱动三极管损坏(测量更换)
5线圈损坏(测量更换)6主板上针数据形成芯片损坏(测量更换)用测针盒和测板器测试。如果二十四个发光二极管依次发光,说明故障在1、2、4;如果不依次发光,说明故障在3、5、6
三打白页
1色带严重老化或不在打印头前方(重装)2打印头和打印辊距离太大(观察调节)3针数据形成芯片损坏(测量更换)4数据线插反(重插)
打印时听打印针是否有击针的声音。如果有说明故障在1、2如果没有说明故障在3、4
四浅
1色带老化(观察更换)2打印头和打印辊距离过大(观察调节)3针老化或打印头老化(更换)
五印品一边深一边浅
1打印辊位置倾斜(调节两边轴套)2偏心轨位置倾斜(调节黑色的调节杆)
六无规律的深浅
1色带上的油墨不均匀(更换)2打印头松动(固定)3打印针长短不一(观察更换)
七竖线不直,字体错位
1字车和偏心轨阻力增大(润邦油)2齿行带松(调节)3驱动程序不对(重装)4竖线须校正(校正)
以OKI5530为例,按换页键开机。等字车有动作松手,打印机进入校正模式。按换行键选择最直的竖线,再按联机键保存即可。
八字体行与行错位
1字车和偏心轨阻力增大(清洁加油)2齿行带松(调节)3色驱老化(更换)
九纸上有黑道
1色带油墨太多(更换或调节)2打印头和打印辊压力太大(调节)3打印头前没有保护垫片(更换、调节)4色带架上的保护垫片变形(更换)
十字车不动
1字车电机损坏(测量更换)2电机驱动芯片损坏(测量更换)3齿形带断(观察更换)4字车复位传感器损坏(测量更换)
5驱动三极管损坏(测量更换)6CPU没有发出字车移动信号(修主板)7字车和偏心轨阻力增大(清洁加油)8色驱的主齿轮损坏(测量更换)
十一字车撞墙
1字车复位传感器损坏(撞左墙测量更换)2字车和偏心轨阻力增大(撞右墙清洁加油)3字车电机驱动芯片损坏(左右撞墙更换)
十二不进纸
1进纸传感器损坏(测量更换)2输纸电机损坏(测量更换)3打印辊和白色压轮老化(用砂纸打磨)4输纸齿轮损坏(听声音有异响,齿轮损坏)5输纸电机驱动芯片损坏(测量更换)6CPU没有发出输纸信号(修主板)7纸路中有异物(清洁)8链轮托纸盘变形(更换)
十三卡纸
1压纸杆不抬(修压纸杆电路)2压力调节杆档位不对(调节)3纸路中有异物(清洁)4打印辊和白色压轮老化或压力偏小
(用砂纸打磨或调节)5纸质量不好(更换)6出纸轮变形(调节)7链轮托纸盘压力不均匀(调节更换)
十四纸走斜
1链轮托纸盘压力不均匀(调节更换)2打印辊和白色压轮压力不均匀(调节)3出纸轮压力不均匀(调节)
十五第一张纸空跑,第二张正常打印
1BIOS程序有问题(重新设置或刷BIOS)2打印机驱动程序不对(重装)3打印机端口类型设置不对(ECP+EPP)
十六打印一段空跑一段,再打印一段
1BIOS程序有问题(重新设置)2偏心轨和字车阻力增大(加油)3打印机驱动程序不动(重装)4进纸传感器接触不良(重装或更换)
5机架变形(更换机架)
十七打印一段区域多出一段区域(有规律)
1驱动程序不对(重装)2纸型设置不对(重设置)3打印和驱动不兼容(K3驱动必须装K1的驱动,1600K与WIN2000不兼容,改98或XP系统)
4打印机和系统不兼容(更换系统)
十八色带有洞:(小色带)由于色带不转,色带不转主要由于色带架不转或色驱损坏(更换)
十九色带上有缝隙主要由于某一根针过长(金钢锉打磨)
二十卡色带
1色带架内部齿轮咬合不好(调节更换)2色驱老化只有单方向移动(调节更换)3打印头和打印辊距离太近(调节)
二十一打印一段时间后打印机处于暂停状态,过一会继续打印:主要由于打印头温度过高,热敏电阻起保护作用(这种现象属于正常现象)
1偏心轨和字车阻力增大(如STAR AR3240)(清洁加油)2打印头损坏(如1600K3)(更换)3主板上F1保险损坏(如1600K3)(测量更换)
二十二开机后所有灯同时闪、字车不动
1偏心轨和字车有阻力增大(如STAR AR3240)(清洁加油)2打印头损坏(如1600K3)(更换)3主板上F1保险损坏(如1600K)(测量更换)

网友:
针式打印机坏的话,基本机械性故障

网友:
排版看不清啊,打印机的配件不好找,维修困难

网友:
针式打印机一般都是机械故障,洗洗擦擦就能好,就是驱动不好找

网友:
赞同,针式打印机一般都是机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