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屏幕亮一下掉电

楼主(2014-09-27):
g450 LA-5081P独显  屏幕亮一下掉电。客户自己拆风扇出尘后。按开机键。屏幕亮一下掉电。再开机还是一样。

网友:
有修过。同样故障的吗。

网友:
温控?。   显卡?内存?CPU? 和这些供电电路?。  3   5V电容?电源头二极管?  BIOS或是各种外设?     难道还会是限流了?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应该是没装好散热片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一样上午故障,但是没解决,楼主解决了要分享下,也是G450

网友:
故障描述清楚点,要不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把扇热的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
某个供电元件虚焊或外设有问题吧

网友:
拆开具体看一下电路

网友:
有没有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USB口短路了!

jys

网友A:
裸板掉电吗,不上内存会掉吗,多试下再发帖求助

jys

网友:
看用户有没有拆的撞掉件

网友B:
你上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到多少掉电,这样也能增加判断故障正确的依据,依我估计应当时少电压导致的

jys

网友:
清灰清出问题的,一般不好搞了好

网友:
既然是客户自己除尘了,先看下除尘那里吧,看下散热 还有贴纸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看看开关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绝缘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清灰的时候把风扇下面的贴纸撕了,从而导致短路!或者没装好!可以重新拆了,自己仔细装机!细节很重要

网友:
看看 CPU
I5的吧  或CPU 供电

网友:
路过学习下,我有过也没有搞好过,可能是北桥

网友:
是不是弄掉件了

网友:
这种修好多说点钱

网友:
裸板看下会不会掉电先        如果掉电       再看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看电池有电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掉电吗,不上内存会掉吗,多试下再发帖求助

裸办。不上内存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到多少掉电,这样也能增加判断故障正确的依据,依我估计应当时少电压导致的

要是接外接显示器。能看到显示器的灯变绿。说明有显示信号过去。就掉电了

网友:
USB口和电路都正常

网友:
这个的话估计是电容掉件造成滤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