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8声报警 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09-27):
有个客户戴尔的机器  以前也是 报警 给他加焊北桥好了   过了几个月后来了说蓝屏.....我试了下 开机不显一直报警 在开了几次 这次显示了  显示了但是还是在一直报警  想想不管他了 先进系统看看  进系统后果然蓝屏 重启  重启后就不显了  报警一直在持续 换北桥现象依旧.... 然后接上外接可以显示  问题在这里了 一接CRT 就不报警了  屏幕还是不显示  一拔掉CRT就开始报警了     CRT显示后还发现一个问题 CRT竟然轻微的花屏.....  蓝屏  CRT花屏  怀疑显卡有 问题  就加焊显卡了 还是不行  拆下来重新直球装上后 郁闷死了  CRT也不显示了  这个郁闷  虽然CRT 不显了  但是还是一插上CRT就不报警  一拔了CRT就报警   怀疑显卡挂了  各位帮我分析下 为啥插上CRT就不报警了  难道我屏线还有问题  可是刚拿来的时候可以显几次........

网友A:
别考虑多了!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考虑多了!换显卡吧。

嗯  准备换了   呵呵

网友:
这显卡贵的很啊

网友:
貌似楼主没说是什么机型吧

网友:
是啊,具体什么机型啊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显卡哪里?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