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关不了机

楼主(2014-09-27):
接到一个HP的6515B的本子,好老了,AMD的U,集成显卡,各方面还算可以,就是关不了机,每次关机必须强制关机才可以,想想先软件后硬件的道理,先装系统,结果涛声依旧呀,HP官方网址里提供有此机的BIOS,可以在系统下刷写,不用拆机,那肯定是太好了,刷....哎,故障还在,难道真是南桥坏了,,在网上有人;说可能是指纹板这方面有问题,那我就先把驱动再驱一次,这可是官方的驱动呀,驱过关机,还是不灵,老子恼火了哦,键盘后面有两个螺丝拧过之后,把键盘的卡扣一一下推,很快就拆掉了键盘,看到了两组线头,男左女右,先干右边,再次开机,我已破不己待的关机了,好了,在此维修结束.

网友:
下次再遇到难题你就火!肯定好。但不知你是如何干右边线头的?

网友:
是啊,是如何干的啊

网友:
小白同求答案

网友:
不太理解。。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南桥都有可能,EC的BIOS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那两根线是干什么的???是指纹板的吗??

网友:
能说清楚点吗?你干的那个线是哪部分的?

网友:
指纹板坏了?

网友:
干的可爽不?

网友:
算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楼主还没告诉我们那两条线是干嘛的呢

网友:
应该是指纹版坏了,楼主把和指纹链接的线拔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个指纹锁,我也不清楚好的坏的,不知道怎么用,装驱动后,并没有找到相应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