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无3V5V大家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4-09-27):
联想E530客户拿来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开机但是会不定时掉电,不进系统也掉。掉电后就没有3V5V。把电源再插一下又可以开机,但是掉电。而且掉更快了。拆机测试掉电后RT8205的16脚只有17.5V 而1脚和6脚就没电。我把8205换了上去还是原来的故障

联想E530 LA-8133P r10.pdf

网友:
还是多换点相关芯片吧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有问题?

网友:
16脚17.5肯定不正常呀  追查这个电压就可以秒杀

网友:
1、6脚都是检测有关适配器供电的,查查相关分压电阻状态。

网友:
主供电都不正常。。。这不就是敌情

网友:
和我修的Y550类似

网友:
在换几个芯片试试吧,网上好多芯片买来都是坏的

网友A:
先刷一下BIOS,排除一下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下BIOS,排除一下EC的问题

ec已经换过了

网友:
好像电压都不对哦

网友:
期待大神们精彩的答案 小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这个ec自带程序你换不了的

网友:
17.5太低了,就查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