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1_5短路求解

楼主(2014-09-27):
主板无总线供电 后发现电感L25后面短路了 L25 U101  R2480 R2474 R2475  C1967 C1974 都拆了 还是短路,求解求修复思路各种求。。。

网友A:
EC76怎么没查?最关键的一个呀!耐压才6.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76怎么没查?最关键的一个呀!耐压才6.3V。

EC76拆了 还是短路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76拆了 还是短路呀

再查这1.5V都给谁供电,内存,桥?

网友:
EC76也拆掉的话只能怀疑Q358,拆掉Q358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怀疑桥的问题。

网友C:
为毛不直接烧??

网友:
这电压是不是芯片供电的,是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毛不直接烧??

可以直接烧,但先要测量下电感后端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查这1.5V都给谁供电,内存,桥?

有供电给桥,难道桥坏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毛不直接烧??

烧机还不知道怎么接线呢  一般接几v烧呀

网友:
都拆了  应该是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供电给桥,难道桥坏了  ???

切断线路测桥以地阻值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断线路测桥以地阻值呗!

接了10v蓄电池3秒钟  北桥把我的手指烫起泡了   晕死  是桥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了10v蓄电池3秒钟  北桥把我的手指烫起泡了   晕死  是桥短路?

接了10v蓄电池?什么意思,不会是接桥供电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了10v蓄电池?什么意思,不会是接桥供电脚吧?

接到l25电感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还不知道怎么接线呢  一般接几v烧呀

接小于1.5V的电压烧机就行,一般正极线接电感后端,负极线接地。

网友:
查下这个电压都去到了哪些地方,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断线路测桥以地阻值呗!

请教个问题  amd主板内存和cpu供电电感同时对地短路是不是有好大可能是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