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2JR不触发。。

楼主(2014-09-27):
K52JR不触发。。一放电池可以亮机一接电池就不能开。。。谁修过。。好像很多人遇到这问题都没解决
不触发

网友(2015-05-1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acin_oc#看看或者保护隔离

网友:
没遇到过,会跟随到底看结果的。

网友:
AC_IN_OC#低电平或者保护隔离

网友:
这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就简单了,换EC旁边的排阻肯定OK

网友(2015-06-14):
楼主修好没 遇到同样故障

网友:
放电之后设配器可以开机吗? 如果可以开机你看下RTC电路

网友:
CMOS电池放电?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是什么问题,老修,就是没好

网友:
DC_IN#和AC_IN#,这两个信号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