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 出不来。。大神帮帮 给条思路。。。

楼主(2014-09-27):
GM45广达代工,板子情况,3V 5V出不来,查主板各大电感没明显短路,集显电感对地只有12,个人感觉还是不短,所以说各大电感没明显短路,PWM芯片供电有,开启信号也有,升压电路元件正常,后来测量MOS发觉PQ31对地值才80多,把上下管去掉,对地值正常上管500多,下管400多,找了两个新的MOS装上再上电又把上管烧了,再换,又是烧,PL16电感对地值也正常,求思路啊,我是新手,求大神求条明路,指点指点,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14-9-28 15:25):
问题OK了,,我换了芯片和MOSS ,,就出来了。。。。。。。。多谢大家

网友:
建议你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

网友:
同意上面的那位兄弟的想法

网友:
上管是否悬空,相位和反馈脚是否正常。最后换芯片。

网友:
谢谢,,那我明天淘宝买个芯片换,,看可以不,,呵呵

网友:
兄弟你看下,DH和DL两个脚和上下管的G极是不是断线了呢

网友:
3.5v待机芯片估计也坏了。

网友A:
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时,先测量一下DH和DL两个脚和上下管的G极是否相通。

网友:
DH1\OUT1或FB1断线或芯片坏

网友:
G级悬空或没电高管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
3,5V出不来还是条件不够!!!!!

网友:
看高管G级与DH是否相连

网友:
烧场馆的你都要打下G级的值。 G级悬空了肯定烧的 那你就要去找G级悬空的原因了 是断线还是芯片。

网友:
用老示波器查查

网友:
PQ31哪个脚对地值才80?

网友:
不懂, 继续学习下

网友:
先查条件满足了没有,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坐等答案

网友:
和芯片一起换

网友:
换芯片和场馆,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是不是后级不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时,先测量一下DH和DL两个脚和上下管的G极是否相通。

严重同意,一般不是芯片就是没焊接好,芯片至G极没导通

网友:
换个电源IC试下,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 直接测3 5V看有没有出来的瞬间 如果有就不是芯片的问题 有可能是滤波 或后级短路

网友:
问题OK了,,我换了芯片和MOSS ,,就出来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