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冷片

楼主(2014-09-27):
致冷片
1,請問致冷片放置cpu與散熱片間可行嗎?
2請問致冷片放置獨顯晶片與散熱片間可行嗎?

网友:
没听说过,还有制冷片,你放个铜片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发一个图片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制冷片是通直流电的那种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制冷片这个玩意

网友:
楼主的头像很别致啊

网友:
。。。国外朋友?把问题再仔细描述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东西,楼主是台台湾的么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同5v电压的那种?

网友:
我是台灣人

网友:
我是台灣人    銅片一樣掉電

网友:
是的 5v供电,20mmx20mm 制冷片,可以用在笔记本独显降温吗?用铜片
无效,不久就掉电

网友:
没试过哦,有待验证

网友:
  头一次听说到制冷片这个东西。

网友:
这可是个新鲜玩意

网友:
可以的, 但比较耗电。用在台机可以,笔记本有点不实用

网友:
没听说过 ,只知道散热铜片

网友:
用致冷片会有冷凝水的

网友:
具体你要看一下CPU的温度会不会高会不会自动关机,用鲁大师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致冷片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一般的来说根本不需要加,因为厂商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做好散热,除非有个别的机器散热功能差,也只要加一个铜片即可

网友:
不管什么片,只要能散热,对主板不影响,放哪里都行

网友:
只听说 过制冷剂。没听过制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