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笔记本电脑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9-27):
一台HP6535S笔记本。能开机,不显示。。AMD   CPU的。。电流到1.43~1.56~1.64,不上去。不亮。请问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先预热北桥,不行再写BIOS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谢谢。。我回头 搞来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有修过这台的,北桥虚焊引起的,用风枪加热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北桥 bios cpu 都有可能

网友:
AMD的,当然死先干北桥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桥之类的, 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问题相当多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只是没搞定。。。唉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吗?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那电流像没跑马吗,不上内存条怎么变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