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维修

楼主(2014-09-27):
收了一批技嘉G41的主板,卡logo的有几片,都是在第一个画面就卡住了,还有进pe到滚动条黑屏的,复位灯一闪一闪的,这几种情况把外设拆掉不行,BIOS刷新了也不行,就都做桥,最后除了一个掉点的弄不好之外其余的都好了。
        我想问下,技嘉有3个BIOS那种主板,一个M BIOS,一个B BIOS ,还有一个是MEBIOS,我弄不清楚me bios里面的是什么资料啊,具体有什么用啊。

网友A:
不知道你做桥修好了,几块,还是掉点的没修好!

网友:
M MAST 主引导BIOS
B  BACK 备份引导BIOS

网友:
MEbios是IO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做桥修好了,几块,还是掉点的没修好!

除了掉点的没有好其它的都好了。
掉点的在外面试了接线弄不好就不弄了。

网友:
那请问一下,如果这个BIOS有问题要如何处理啊,里面的资料要去哪里下载啊,这个BIOS有问题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啊。

网友:
楼住大神,您是做南桥好的吗?

网友:
复位灯闪的做桥好了几块啊。。。有的做了桥也不见得好啊。。又该查那里了。。外设都撤了。。IO换了。。。

网友:
时钟芯片也换了哦。。。

网友:
BIOS的意思是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储蓄硬件信息的。开机也用到

网友:
MEBIOS应该是IO的BIOS吧,像笔记本的ECBIOS一样,猜的,当然楼主也可以测一下1,2,5,6脚是不是直接进IO,如果是就是IO的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