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72E何时发出PM_RSMRST#

楼主(2014-09-27):
版号:K43LY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根据华硕上电时序 (1——5都正常,就是第六步PM_RSMRST#没有)
查IT8572E的条件 +3VA_EC(3.3V)  +3VACC(3.3V)    EC_RST#(3.3V)    LID_SW#(3.3V)    PCH晶振有压差,要说不正常的就是EC晶振了 EC_XIN(0V)   EC_XOUT(3.3V)    EC晶振没有装    bios刷过了 ec换过了 开关是好的,现在就是PM_RSMRST#为0V,阻值正常的,想问各位大神这个还要查什么。

网友:
PCH 不正常,也会导致无RSMRST#

网友:
那要测量一下SUS_PWRGD
*仅供参考*

网友:
PCH的待机条件都找一下哦

网友A:
看下67脚的状态

网友:
部分机器是在触发以后才会有RSMRST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
有的是要按开关后才发出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RSMRST触发瞬间产生,依你描述应该查查PCH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要先查查RSMRST这个信号之前的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B:
这PM-RSMRST#是从南桥发过来吧,你重点排查一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PM-RSMRST#是从南桥发过来吧,你重点排查一南桥试试

南桥发过来的?时序没弄清?

网友:
查下南桥的那些条件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67脚的状态

3.3v高电平

网友:
既然都换了,还是低,去下个战场吧,可能是触发了才出来了,看下南桥那里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当EC 供电. 时钟  ..复位.到位之后, 你现在EC供电是线性电压,这不叫有待机,,,当你按现开关之后..VSUS_ON,才开启待机 3v   5v  电压,当待机芯片正常后,南桥会发出   ME_SUSPWRD去EC, 待机电源发出SUS_PWRGD 到EC,通知EC,,此时EC发出PM_RSMRST#待机电压正常.   短线  PM_RSMRST#查这个信号,是南桥拉低,还是EC拉低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有的是开机键以后的

网友:
楼主,机器怎么样了,找到故障了吗?我这一台差不多故障的机器,如果找到故障,请帮忙说一下哈!!!

网友:
把后级的元器件断开,看看那一段有点压

网友:
IO接收到开机指令后,所有工作条件正常,当然包括供电、BIOS程序、还有自身都正常时才会和BTN信号一起发出的。很多人忽略掉BIOS的各引脚到IO的连线,实践中不开机我已经遇到了好几例是BIOS芯片到IO的连线断了一根。飞线后就好。

网友(2014-11-17):
修好么  。我的有待机  刷了BISO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