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 SI有无内存都报D0 D1,求看病

楼主(2014-09-28):
华硕M4A77T SI 有无内存 检测卡都报D0 有时候插入内存闪D0和D1,请问各位兄弟 大概是什么问题?
华硕

网友:
加焊南桥一定会好,,,注意温度 260

网友:
先刷个BIOOS。。。再吹吹北桥试试。。

网友:
检查内存电压。换内存!!!不用急着做桥!

网友:
我有一块跑C6

网友:
有可能又是822的原因,找个点位图看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内存电压,有没有断线,刷个BIOS看看,最后搞北桥

网友:
一般把COM 芯片拆了还一样 就直接加焊桥

网友:
先吹桥试试,好了,加焊桥,不好,就刷BIOS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啊,什么都不测就一块诊断卡,那只能说是主板坏了,换主板

网友:
测下内存的供电,VCC供电。 换跟内存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 不然就干桥咯

网友:
测内存 的工作条件打数据线值

网友:
我建议 还是刷bios

网友:
把北桥附近822全换掉试一下

网友(2014-12-02):
我也有个又一样的,不晓得搞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