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主板各测量点汇总,老手跳过勿喷

楼主(2014-09-28):
看帖回帖加分哈
主板维修之关键测量点
PCI:
A14:待机供电
B16:时钟
A15:复位
PCI-E:
B10脚:3VSB,电压3.3V,插上ATX电源就有。
A13、A14脚:PCIECLK、PCIECLK#,差分时钟对,频率100MHZ,电压0.4V左右。
A11脚:PCIERST#,复位,电压3.3V
IDE:
1脚:IDERST#,复位,电压5V
内存插槽:

五大供电六小供电测量点:
待机供电:11171084等在PCI槽附近
内存供电:内存旁PWM供电方式
桥供电:一般由内存供电转换来的,方式PWM或运算+MOS
总线供电:一般是桥供电转换,一般是单个MOS测量在桥和CPU之间
CPU供电:CPU座旁几组MOS管电感上测量
Vtt一般和内存负载供电一起在内存旁8脚芯片第五脚测量
负载供电:内存旁8脚芯片第五脚测量
CPU复位:要有电压,并且在触发开关时要有跳变1.2-0-1.2,CPU复位是总线供电上拉得到,INTEL北桥发出的位置一般是左边第一根
CPU-北桥-南桥-IO,BLOS线路不要有问题
BIOS资料要正常
PCI总线要正常
桥周边的电感,精密电阻,电压0.8V左右是总线供电的3分之2
桥背面是否掉件
重点CPU的时钟(部分不装CPU没有时钟,先上假负载找到测量点,CPU座旁边和时钟芯片旁电阻测量,没有电阻的可能直接由时钟芯片脚位发出)
CPU复位:要有电压,并且在触发开关时要有跳变1.2-0-1.2,CPU复位是总线供电上拉得到,INTEL北桥发出的位置一般是左边第一根。H55以上的不确定位置
CPUPWRGD:全板有复位一般只要打值就可以
INTEL的没有CPU复位,查北桥工作条件,南北桥之间线路,如果都正常优先换南桥。
如果是NVIDIA SIS的双桥,没有CPU复位,要查北桥工作条件。BIOS资料是否正确
AMD的CPU有特殊性。假负载不能测电压,要测藕合电容另一端0.4-1.7V
775还一个VTTPWRGD要测下:假负载测量
I3 I5 I7还有个DRAMPWRGD要测
总线:CPU-北桥(CPU假负载测量数据线和地址线值要一直误差在5之间 )假负载测量
1、值偏大/灯不亮:有断路。775CPU针接触不良,CPU座/桥空焊,CPU到桥有断线。可用手压法来判断是否空焊或接触不良。
值偏小/灯太亮-有短路。775CPU针偏了导致短路,北桥坏。
478,775的控制线是通南桥,南桥-CPU的控制线,内存拐角容易断线。
北桥到南桥的总线可以用打值法,值一致,或成规则。
南桥-IO总线(直接换IO)
PCI BUS:PCI BUS有短路。有的不跑码,有的跑乱码(PCI测量用打值卡)
PCI总线打值正常不代表所有线路全部没有问题(如果集成网卡8139,8100C,8101L,8110S等会有一个值偏低20左右)
刷BLOS
触发后主板必须有的电压(775主板为例)
        1:待机3.3VSB
        2:VDDQ/AGP倒数第三脚(inter芯片组南北桥供电1.5V) (SIS芯片组1.85V) (nvidia芯片组1.5V)(VIA芯片  组2.5V)  注:只有inter芯片组VDDQ电压同时供给南北桥,其他芯片组            VDDQ只给北桥。
        3:内存供电(VCC-DDR)DDR2.5V-7脚 DDR2-184脚
        4:VTT-1.2V(前端总线上拉电压1.2V)
        5:vcore(CPU供电电压 )478主板为0.9V-1.9V, 775主板为1.0V-1.5V,AMD主板一般        为1.2V-1.5V

主板全部电压正常后测试点:
        时钟:
          1:时钟芯片两侧的电感是否有电压,14.318晶振是否起振,(两脚电压压差)电压1.5V左右
          2:VRMPWRGD时钟开启信号:在CPU电源管理芯片上查(查到VRMPWRGD脚位后在电源管理芯片旁一般会有电阻相通,找到后直接在时钟芯片旁找电阻或直接在时钟芯片脚位找到相通的点测量是否有电压)
         3时钟供电:一般是在稍大的贴片电容上测量
         各时钟信号在22欧电阻和33欧电阻上测量电压为0.4V和1.6V左右
复位:

复位关键测试点:
              1 : P CI槽A15脚3.3V电压
              2:IDE槽第一脚5V电压
              3:BIOS芯片倒数第二脚3.3V
              4:CPU假负载PG信号2.5V电压
              5:短接复位排针,同时测PG信号测试点是否有高到底电压跳变
电压时钟复位全部正常后测试点:
             1:上CPU假负载测AD线对地值
             2:南北桥总线对地值
             3:PCI总线对地值
             4:涮BIOS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2、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1、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1、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主板诊断卡代码
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
几种桥供电
主板中南北桥芯片组需要的电压主要有3~5种,包括3.3V电压、2.5V电压、1.8V电压、1.5V电压等。由于芯片组需要的工作电压较多,因此主板一般都设计有专门的南北桥供电电路为南北桥芯片组供电,3.3V由开关电源直接提供,其它电压需要转换后提供。
2.5V供电电压可以通过由运算放大器和场效应管组成的调压电路得到,也可以通过多端稳压器稳压后得到
1.8V供电电压一般是3.3V电压通过三端稳压器转换后得到,如图2所示为LTl117组成的1.8V供电电路。
[

 会员1578731300鑫豆2025-1-7 02:36
 会员12891232元2022-11-7 07:21

813.33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99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濠籽 -1 山寨

网友A:
修本 本拿手    台机还是不行。但这个必须收藏。看楼主也是花了心思的。。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必须支持下。

网友:
这个非常的好

网友:
新手下载备用,这资料好不用下载分,谢谢楼主整理的资料

网友:
这个资料真是超好,顶顶顶一下。

网友:
非常好  挺全面的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个如何!

网友C:
这里说的是不是BIOS?

还有就是其中一个链接失效了

网友:
有pdf就更好了,这个现在只有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说的是不是BIOS?

是BIOS笔误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个如何!

总结的挺好

网友:
教材的东西 这个让发么

网友:
真不错的东西

网友:
哈哈 表示新手学到了

网友:
谢谢了,兄弟!!   平时善于总结的人,技术肯定以后有很大提升,笔记要记,更要总结!!

网友:
这个资料真是超好,顶顶顶一下

网友:
真不错的东西太适合修理的新人了

网友:
楼主总结很好

网友:
确实不错的东西,先收藏,有时候可以做参考

网友D:
前面怎么看像是从教材上照的图呀,后半节是自己整理的吧,有心了

网友:
谢谢楼主。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是好资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怎么看像是从教材上照的图呀,后半节是自己整理的吧,有心了

我只是整理了下思路有的是教材上的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必须收

网友:
支持一下,学习的好资料啊

网友:
和好,收藏里了……

网友:
总结的很强大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CPU复位在哪角测量?

网友:
先上诊断卡在CPU周边靠主控芯片旁电阻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顶贴啊. 收藏的乱七八糟的.这回你可帮我归类了.

网友:
经鉴定楼主好人一个 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个如何!

楼主分享的PDF里面第一个图.好像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享的PDF里面第一个图.好像就是这个.

都是收集整理的也有直接的理解

网友:
这东西太经典了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下载分还不够。

网友:
新人有福了,值得收藏。

网友:
总结的非常详细!收藏学习一下。

网友:
这对新手来说
如大旱逢甘

网友:
台机还是不行。但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F:
这个真的不错,有一个问题想请教,“AMD的CPU有特殊性。假负载不能测电压,要测藕合电容另一端0.4-1.7“藕合电容是在在什么位置,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的不错,有一个问题想请教,“AMD的CPU有特殊性。假负载不能测电压,要测藕合电容另一端0.4-1.7“藕 ...

CPU座旁边电容

网友:
确实是好资料,总结的比较好,方便我们快速修东西了,谢谢

网友:
好得不得了,我需要。。。。。。。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这个总结起来比较耗时 谢谢

网友:
新生学习,感谢汇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个如何!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楼主辛苦,谢谢楼主总结,我下载看了非常好。

网友:
这个好 必须收藏。。。

网友:
资料是好资料,是不是有点雷同呀,

网友:
温故而知新啊

网友:
对我新手来说 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啊,是自己写的。?

网友:
收藏了 对面我这些小小白很有帮助, 谢谢咯。

网友:
维修资料比较详细。。

网友:
好东西 看着就心动 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下了

网友:
没修过台式机,这个收藏了。以后留着备用。谢谢LZ

网友:
这是迅维课程里的章节吧?

网友:
这个资料非常的好 感谢 兄弟 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 下载 收藏了!!谢了!!

网友:
太好了,谢谢!!你真棒,期待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
辛苦辛苦 不容易 谢谢了

网友:
主板维修之关键测量点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好很强大的说明.真心希望以后还有更多此类维修精验手记.

网友:
收藏 温故而知新!再看看 还是能提升一下的!

网友:
下载了。很有用的资料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都很给力啊

网友:
好一本外功秘籍!!

网友:
收藏了!!!太好了

网友:
有没有那种卡代码的维修测试方向的总结啊。。

网友:
好东西,!正好我还没有整理

网友:
对新手着实有用,谢谢了

网友:
基本台机的都被你说出来 了, 不错 啊。

网友:
很好 很全面的东西 对于新手很有作用

网友:
兄弟辛苦了 目测是大神啊

网友:
概括的很全面,消化中,赞

网友:
新手下载备用,谢谢楼主整理的资料!!

网友:
东西就是好,适合新手!

网友G:
真得很全面,楼主当期基地的吗?我想问下io的好坏判断?是不是有输入没输出就算坏呢?一个是io好坏还有一个是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了157脚位还没有输出上下管电压就算芯片坏?
天平心
条件满足了不出,1 有没有被外部拉低,2. IO坏。157脚满足还要看反馈脚是否正常
详情

网友:
学习了,台式机好复杂,楼主威武

网友:
新手下载备用

网友:
己下载,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主和二楼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得很全面,楼主当期基地的吗?我想问下io的好坏判断?是不是有输入没输出就算坏呢?一个是io好坏还有一个 ...

条件满足了不出,1 有没有被外部拉低,2. IO坏。157脚满足还要看反馈脚是否正常

网友H:
不  错 是不  错 啊 ,可惜不 是你的东西啊 ,吧迅维的 东西发上来,要 自己去探索啊 ,那才是你 自己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  错 是不  错 啊 ,可惜不 是你的东西啊 ,吧迅维的 东西发上来,要 自己去探索啊 ,那才是你 自己的东 ...

我已经说过是个人整理,我写的都是迅维的吗?你在哪看到或者课件上的可以给我指出来。如果有意见可以不看不用,谢谢如果你可以发出来我也给你加。

网友:
这个资料有看头。真的点赞。谢谢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本 本拿手    台机还是不行。但这个必须收藏。看楼主也是花了心思的。。

台式比本本简单吧?

网友:
表示对LZ的辛勤和分享,感谢

网友:
不错的资料,对修主板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这个如何!

很给力,新手必备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
谢,两个都下了,慢慢的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补充的地方,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还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