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深夜发帖求助,WAN口不亮

楼主(2014-09-28):
从中心交换机出来的一根线,直接连接电脑可以上网。将路由设置好后,将网线插入WAN口中,WAN口灯不亮,路由WAN状态提示:未连接。用别的路由也是这样……PS:这个路由之前是好的,已经试过改路由地址,恢复路由出厂设置,均无效
求师傅们指教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路由上级  是猫吗     猫有没有故障   还有猫到路由的线

网友:
重新做个头。

网友:
设个二级路由试试吧

网友:
   把路由器的功率改成 10M带宽全双工

网友:
上线直接插入电脑pc网口 ,可以上网吗 ????我认为是上线不通

网友:
我与到过这种情况,换个猫就好了

网友:
换条网线,如原来是:直通线的,换:交叉线,,,

另一种情况是,中心交换机做了 Vlan,你后面接的路由器没有 Vlan,那就会连接不上,,,

注:普通的路由器都不带 Vlan 功能,,,

网友:
要么是猫的问题要么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