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A超级本待机芯片问题

楼主(2014-09-28):
华硕S400CA超级本待机芯片问题,如下图:

芯片上面: JC FA  R0P   是个20脚的芯片

测得11脚是公共点电压19V,是芯片的主供电,正常,12脚应该是EN,通过两电阻分压得到6V多的EN电压,测得别的脚没有任何电压,断定是这芯片坏了,但是找不到这芯片的任何资料,某宝上也搜不到~

谁知道这型号的型号啊,或者有修过类似芯片的,11脚的主供电,12脚的EN~ 望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就是rt8239芯片的脚位图

网友:
如果有图纸那就好办了,就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了

网友A:
12脚线性电压开启,6v左右正常,11脚正常,14,15 脚应有5v 3v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线性电压开启,6v左右正常,11脚正常,14,15 脚应有5v 3v

谢谢,我找这个型号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