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cpu 风扇倒装法

楼主(2014-09-28):
给客房,修机或除尘时,经常见到有AMD CPU 风扇反过来装,抽风,而不是直接给cpu 散热器散热,散热器上灰尘较少,这样的方法导致机箱温度增高,需加装机箱风扇。
拆cpu风扇

网友:
我觉得散热器灰尘是少些但机箱内灰尘还是不少这样做得不偿失

网友:
这么做不太好,还麻烦,都是一些DIY的人想出的方法,其实效果不好

网友:
感觉这样肯定不好。怎么说别人厂家都试验过吧。不采取。说明没有吹风的好。

网友(2014-11-12):
这个没必要讨论,因为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没看见那个人把风扇尾部对着自己吹。

网友(2014-12-23):
好像散热效果会变差吧。

网友:
choufeng抽风的效果明显不如吹风吧,除非是那种小薄散热片,主板上积灰故障率会比较高,散热片积灰最多过热死机

网友(2015-01-31):
cpu温度不高的话可以这样,主板上少些灰尘,少些故障。

网友A:
要是英特尔的就可以

网友:
电脑的散热主要是利用机箱内空气产生对流,反过来装将影响机箱空气对流。

网友:
得不偿失的做法,何必呢,勤劳点经常清清灰把

网友:
赞成手动除尘。。。个人觉得就算反装cpu散热器也一样要出其它问题(比方说cpu温度变高,不能有效散热就会导致许多未知问题)还有最重要一点,其实修过电脑的也知道一个常理,就是那些东西都是设计的时候设计的,有的在还没有弄明白究竟设计师这样设会有什么益处,为了什么,的话就先不要改动的好。。。

网友(2015-03-04):
这样肯定不好

网友:
抽风 散热效果很不好··要想电脑命长 就必须定期清理

网友(2015-05-21):
倒装不是反的吗?温度不是越来越高

网友(2015-08-28):
需要设计良好的风道,抽风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跟你下载来试试

网友:
抽风还是不如送风强

网友A:
这样子不行,试过。AMD的CPU用一个小时后会很热,严重的会死机重启,然后自动保护,散热效果非常的不好,还有就是AMD 的CPU自带的散热器真够垃圾的。

网友:
我也觉得, 这样灰尘少厂家难道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