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对比两个信号

楼主(2014-09-28):
在维修掉电的故障中,某些问题很难用万用表确定,需要对比信号,请问如何用示波器对比两个信号,双通道2个一起接触主板,再触发还是一个个接触触发.由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
高手喃,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一个一个抓也可以,但是不好对比,双通道同时抓,再屏幕上一看一目了然。

网友:
去迅维实地学学就懂了

网友:
你先找好的板子来一次,再找一块相同的坏的板子来一次,两次就就分析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