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上就求助了 哎 GA-M68M-S2P

楼主(2014-09-28):
该主板单桥 NV  亮一下灭在点还是亮一下灭  拔掉12V()  可以了  强制上电所有的店都不出  今早上主板自己好了 什么情况啊  大家给个建议哈

网友:
不会是受潮吧,我有一块V星的也是这情况,结果上BGA烤了就稳定了

网友:
嗯,放BGA上烤烤。

网友A:
你拔掉12V 可以通电时吧,拿肯定是12V 那边短路了。。MOS  pwm  ..电源ic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拔掉12V 可以通电时吧,拿肯定是12V 那边短路了。。MOS  pwm  ..电源ic
坏了

如果短路的话 是不会重复启动的

网友:
放BGA焊台上先加焊遍桥再说。

网友:
也估计在受潮了,

网友B:
修了很多了,单桥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很多了,单桥空焊。。。

支持你的观点,单桥易空焊,故障现象各异。

网友:
排除下桥的 问题吧。。。我一般都是先焊一下,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有些信号的上拉电阻虚焊了也是这样

网友:
NV的板桥集成的信号太多了。。

网友:
桥空焊了 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