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进系统滚动条反复跑,,在线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09-28):
客户拿来·报修在滚动条那里反复跑···· 到手 做了一下工作,,,,外设全部拆掉,裸板测试 更换内存 CPU  直接进PE  刷BIOS  所有供电正常  拆除网卡声卡 加焊桥(hm-65)加焊显卡   到现在还是一样的故障,求大大神们给点思路啊

网友:
硬盘看了么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吧,非要不装系统啊?我只知道以前老版本的XP在BIOS恢复出厂后,WinXp第一次启动会卡在滚动条,关机重启按F8恢复到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就行。换个硬盘装个系统再求助吧~~

网友:
很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

网友:
内存插槽是不是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换硬盘装下系统...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这就是传说的中的三板斧,压桥,刷BIOS ,压显卡,,修不好就没得搞了。。楼主,你这样是不行的,告诉你吧,问题很可能出在系统有问题,重装系统,故障修复。。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起的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哦

网友:
期待大神们精彩的答案 楼主解决问题没 分享出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