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大家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东西(见图)

楼主(2014-09-28):
图片左右是个液晶显示器的代用模式,我想买几个,但不知道是什么名称。

而我在淘宝上看到的,居然用这种

我看到一家修显示器的,他原来就用的是淘宝上的这种电源模块,后来就换成第一个图片上的模块了。当然我们选择都是以稳定性好,质量可靠为标准,至于价格贵点都是无所谓的了。

网友:
咱们论坛阿林老师就已经开发了这种万能开关电源代用模块了,就是有时找不到MOS管和PWM芯片已经初级PWM电流不正常的时候,用这个代换就行了,

网友:
第一张图那种华宝的电源模块适应性很好,如果坏了经常发生电压升高的问题,后级可就惨了,这种模块电压也不稳啊

网友:
华宝一般都是用在彩电上

网友:
这个阿林老师不是开发出来了吗

网友A:
我原来经常遇到场管和PWM电路损坏,又找不到原型号替换,就送到别的维修部去修,开始他们就用这种简单的模块代换,因发热量大,必须接在一块铁板上,后来拿去维修后,他们又换成第一种电源模块,看做工比较好,以为比较高档一些。现在我又遇到显示器的场管和PWM电路坏了,主要是找不到PWM芯片,大家给我推荐一个,哪种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模块比较好。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

网友:
这样的东东,主要还是要考虑到功率

网友:
那个CRT  的电源模块用在CRT上还行,在液晶就不咋地了

网友:
这种模块早就有了,但一般耐用性不佳,有的图像上有干扰,无法消除

网友:
最好还是修好它

网友:
学习电源维修才是王道

网友:
万能电源管理

网友:
电源代换的通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经常遇到场管和PWM电路损坏,又找不到原型号替换,就送到别的维修部去修,开始他们就用这种简单的 ...

2,方便安装,经济实惠。

网友:
第二种不好!我改了好几回了,就一次成功了!试下几次不是输出电压偏高就是没有输出!买了一把都有点后悔了!芯片还打磨了,都没法拆件用!

网友:
这个方法不好,最好还是修复电源。
如果损坏严重,修复难度大,就用12v电源板加高压条,取代原机电路。也是很稳定的 。

网友:
今天接一个19寸LED液晶显示器,由于手里没有6脚的PWM芯片,也必须改用通电电源模块。先用华宝的电源模块(即第一张图),测到15.36V和6.34V,感觉有点偏高。换用通用电源模块(第二个图),测到电压为12.3V和4.6V,电压正常。两个模块测出来电压都有轻微跳变。第一个能正常点亮显示,但第二指示灯却在不停地闪烁。插上VGA的信号线,闪烁更快。很是郁闷,怕第一个电压过高,烧屏,第二个正常呢,却始终点不亮。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这就是没有成功的第二种模块,请大家帮我指正一下。谢谢!

网友: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究竟是我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东西X宝一大把。早多少年前修电视机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