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7液晶高压板霈了.换上去怎么变成白屏了

楼主(2014-09-28):
17液晶高压板霈了.换了个上去怎么变成白屏了,是不是面板针接错了...

网友:
屏线接好了木有

网友:
测屏供电

网友:
插反屏线了吧。

网友:
单独测试一下屏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插对

网友:
屏线接了没 是否接反了
2个问题 你仔细检查下

网友:
换过高压板会出现白屏,什么情况?高压板是管理灯管供电的,白屏应该是视频处理相关出问题

网友:
用点屏套装点屏,屏没问题查看屏线是否插反,在查看高压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