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A-150

楼主(2014-09-28):
黑潮BA-150主板不跑码 各电压都正常PCI 复位 时钟都有 pci-e没复位有时钟

网友:
同求,问题和他的一样,我的是BA-120,pci-e没复位,其他没认真测,不会修了。

网友: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测BIOS复位,测网卡复位。测时钟复位脚。
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单PCI E 16X无复位。
思路:如果是全板无复位,查REST至南桥或者IO,或者FCH之间的线路。
         如果是单个无复位,查无复位短与级段。
没有图纸走线路。

网友:
今天休到一块一样的板子,这个板子是档C5  C6 最后没有解决,IO换了,内存的供电 VTT, 系统管理总线 SPD都正常,,,,网卡声卡 拆了,就是不过,南桥加焊了  还是一样,最后放弃了。。。。

网友:
确定PCI 3E没复位么,,找这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