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星开机死机,偶尔伴随掉电

楼主(2014-09-28):
主板:V星G41TM-P31

故障现象:V星开机死机,偶尔伴随掉电。

维修步骤:当着客户面拆机发现主板上很多灰尘,拆下将灰尘清理干净,目测主板无腐蚀无断线。

上电:无芯片发烫,异常,就是南桥温度有点偏高。

维修思路:查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1.9V正常,北桥:1.2V正常,总线:1.18V正常,CPU:1.2V正常

心想:供电全部正常,那只能按照排除法来搞了。拆外设,串口,声卡,网卡

拆掉串口以后,上电,压机,10分钟掉电,摸摸元件。南桥温度真的狠高,但是
声卡温度也不正常。想想先从简单的地方下手。

声卡芯片型号为:VIA VT1708S
拆掉压机1小时,不掉电不死机,南桥温度回归正常。

换掉声卡芯片OK;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手机像素差,不能拍照,只能写这样了。

网友B:
没图片,质量大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图片,质量大减啊

哎,没办法,山寨机,像素拍都拍不清楚。

网友C:
不太明白声卡坏,南桥的温度为什么会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没办法,山寨机,像素拍都拍不清楚。

那真是可惜了,不知道这问题有没有去差,是不是声卡的供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声卡坏,南桥的温度为什么会不正常。

我也不知道,求高人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真是可惜了,不知道这问题有没有去差,是不是声卡的供电引起的

声卡供电阻值正常的,换上去之前我测过了

网友:
声卡损坏容易引起掉电

网友D:
这种死机 蓝屏  重启,,掉电的故障  就用摸腿大法,,,不知道是哪位大仙发明的摸腿大法,只记得看过他帖子是下雨 修一个联想的G41主板  用的摸腿大法。。。。哈哈哈。。。。

网友:
这还要啥图片啊。。拍个板子还是声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机像素差,不能拍照,只能写这样了。

其实图片在网上一大把,截图在处理比自己 拍的还清晰

网友E:
不错,很好简单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图片在网上一大把,截图在处理比自己 拍的还清晰

我不会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很好简单的思路

谢谢夸奖

网友F:
这声卡温度偏高拆了南桥温度正常 就是声卡断路引起死机掉电 问题解决的到是很快 不细心的人估计会去干干桥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声卡温度偏高拆了南桥温度正常 就是声卡断路引起死机掉电 问题解决的到是很快 不细心的人估计会去干干桥 ...

一般死机的,我都最后考虑到桥上的,先拆外设,嘻嘻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没图:改天该配图了,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的话肯就干南桥了

网友(2015-07-19):
好像总结得很给力

我也经常遇到。 糟糕的V星

老是声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死机 蓝屏  重启,,掉电的故障  就用摸腿大法,,,不知道是哪位大仙发明的摸腿大法,只记得看过他帖 ...

具体怎么摸?,,怎么有点害羞 的感觉泥。。。

网友:
声卡也影响南桥芯片,这个经验收了,,,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