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 CPU温度高

楼主(2014-09-28):
联想X201I I5处理器是板载的,I5  M520,CPU温度高,跑鲁大师,CPU报警,温度高达86度,散热器是好的,刚买的新的,散热器接触上了,BIOS官方下载升级的。
客户反应温度高,死机

求指导

网友:
写个BIOS试下,

网友:
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铜管跟CPU的接触不行,

网友:
换散热片

网友:
看看 是不是 CPU电压过高

网友A:
遇到过一个,好像是12寸的是X200还是什么机器忘记了,机器就是很热的,主板散热片一套换了,也没好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一代I5睿频导致的,就是说当CPU利用率达到百分百的时候,CPU会自动超频来达到运行效果从而导致CP ...

系统中关闭睿频?如何操作?
是bios设置吗?
系统设置换系统不久没有了?
这个笔记本客户反应会掉电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个,好像是12寸的是X200还是什么机器忘记了,机器就是很热的,主板散热片一套换了,也没好多少

散热片风扇一套换了的还是一样

网友:
换散热器试一下

网友:
刷BIOS可以好

网友C: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刷个BIOS   换换散热片

网友:
换了 3211  2个上管还是不行。关闭睿频后温度就没有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试一下!

X201是集成CPU的,换不了

网友:
X系列一项很牛X 的 卖的还那么贵  到底还是散热设计问题还送别的问题

网友:
不影响使用不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   换换散热片刷个BIOS   换换散热片

网友D:
楼主搞好了吗 给我的问题一样 我的是I5 540鲁大师测试10秒上九十度 退出鲁大师温度马上会降到50度 风扇铜环都换过 BIOS也刷了 问题至今未解决 楼主你的整好了的话给我说下行吗 我Q2251821557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好了吗 给我的问题一样 我的是I5 540鲁大师测试10秒上九十度 退出鲁大师温度马上会降到50度 风扇铜环 ...

你没有仔细看文章吧

网友:
加铜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