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带主动PFC,无输出求助。 NCP1605+l6599组合,附图纸(很难找的哦)

楼主(2014-09-28):
整体无输出,查发现两个芯片1605 6599没有vcc,大电容电压330,好像pfc也没有工作,1605控制6599开启,6599工作后带动变压器产生vcc,vcc返回来供给两个芯片电压。1605高压脚pin16有高压,但是好像没有正常工作,不过有说不出理由。麻烦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电路的启动过程,谢谢!

补充内容 (2014-9-29 14:36):
l6599供电vcc打值41,微短,等有元件换了看看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A:
附件我没设置要扣分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暂时没看懂  是不是还有负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看懂  是不是还有负电源?

就是一体机的电源,负电源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体机的电源,负电源是什么?

你发个全图  下载要分

网友C(2014-11-13):
真不错!先下载了再说。

网友D:
谢谢,下了你发的pdf。

网友E:
这种故障先查2脚启动电阻  在检测4    14   16脚380V电压检测电阻一定有收获。不行在换1605

网友F:
这个还没见过,输出还有9v的,又认识一种主动pfc。居然是两个大电容的

网友G:
我把这图,在论坛里面开个帖分析这个图,请关注一下,就这几天的时间

网友:
注意一下Q5,Q6,C39

网友H:
10楼是高手,一语中地

网友G:
此电路我也新开一帖,可以关注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279-1-1.html

网友I:
看CY2两端电压应达到380V时后续电源才能启动工作。若低于380V时查PFC电路。

网友J:
谢谢分享图,不过好多都还看不懂,继续学习中,吧主啥时候把航嘉电源也分析一个啊?

网友(2017-01-07):
引用 网友G:
我把这图,在论坛里面开个帖分析这个图,请关注一下,就这几天的时间

期待中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先查2脚启动电阻  在检测4    14   16脚380V电压检测电阻一定有收获。不行在换1605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个全图  下载要分

电源的实物图 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体机的电源,负电源是什么?

是指和ATX 一样的 主输出和辅助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看懂  是不是还有负电源?

好像 就输出一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要是讯维上的附件 下载都需要积分 最少5分

是的 现在涨价了 以前便宜 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我没设置要扣分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 系统自动设置的 下载就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错!先下载了再说。

是的 电源图纸很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下了你发的pdf。

这个 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没见过,输出还有9v的,又认识一种主动pfc。居然是两个大电容的

主动式PFC 很复杂 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L:
非常好!谢谢分享!!!!!!!!!!!!!!!!

最近 不忙啊 也上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楼是高手,一语中地

这个 怎么说呢 能指点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电路我也新开一帖,可以关注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279-1-1.html

已经弄好了啊 去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CY2两端电压应达到380V时后续电源才能启动工作。若低于380V时查PFC电路。

PFC 电压 必须达到380v 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图,不过好多都还看不懂,继续学习中,吧主啥时候把航嘉电源也分析一个啊?

航嘉电源 有专门的一本书的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航嘉电源 有专门的一本书的可以看下

正常情况360~390V

网友:
哦 学习了 多谢指点

网友:
真不错!多谢指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