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840卡LOGO 进pe也卡

楼主(2014-09-28):
神州优雅HP840卡LOGO 进pe也卡
单板测试 换了CPU,内存,取了网卡芯片 读卡器芯片 换了南桥 换了显卡 还是一样的 ,
各位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
h换主板把,不然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声卡也可一考虑以下

网友:
补充一下 刷了BIOS 去了声卡芯片

网友:
讯威人气这么差了啊

网友:
没人看贴 焊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也可一考虑以下

嗯取了 还是一样 BIOS也刷了

网友:
大虾们 来都来了就发表下你的意见吧

网友B:
大虾们 来都来了就发表下你的意见

网友:
显卡与北桥,CPU假负载,打值看看。。 如果独立显卡通过电容耦合的,量电容两边的阻值。成对的,阻值相近。有阻值差距大的,可能有问题

另外 BIOS有时刷一个不行,多刷几个不同版本的

网友C:
搞那么多 干脆换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那么多 干脆换板好了

搞得那些都是好的

网友:
CPU滤波电容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虾们 来都来了就发表下你的意见

你这么水真的好吗

网友:
先刷BIOS,在换硬盘

网友:
在线等 急!!

网友:
BIOS刷过了  没接硬盘进PE 卡

网友:
现在生意比较淡   来的机子很难修啊

网友:
修这么多的地方 算是修好 隐患太多 换板还是保险点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网友:
外置全除了 裸板试试 是主板问题你修了这么多还不如换主板 白搞了

网友:
带摄像头吗,排线去掉试试

网友:
这么惆怅。。。。期待精彩答案!学习下!

网友D:
兄弟你卡了 LOGO ,怎么进的PE?
喂、放不放开
卡滚动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卡了 LOGO ,怎么进的PE?
卡滚动条

网友:
这个只能多刷几次BIOS,如不行的话,再最好还是换板了。

网友:
说个不打脸的我遇到过卡logo内存挂的。。。你换了么、还有cpu供电不稳也会出现、没有示波器这机器别修了

网友:
直接换板啊 你累不累

网友:
还是换板吧,风险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