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400 独显 8脚BIOS芯片,型号MX25L3205,BIOS程序

楼主(2014-09-28):
求R400 独显 8脚BIOS芯片,型号MX25L3205,BIOS程序,我在网上下了一个,刷了开机能亮,但是报错1802,无线网卡错误,手上没有多余的无线网卡来换,只能找个BIOS刷。望大神帮忙
芯片
无线网
iOS

网友:
无线坏了还能刷BIOS能好吗

网友:
原来无线是好的吗

网友:
ibm的无线报错有个程序在dos下运行下就可以了,不知道对r400是否有效,楼主可以去搜索下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在刷吧

网友:
1802错误补丁已经刷过了,没用,网卡也换过几个,由于没有THINK的无线网卡,所以没法准确判定无线网卡坏,无线网卡应该是好的,

网友:
没人帮忙,自己顶上去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