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B845AD主板CPU供电短路维修求思路

楼主(2014-09-28):
精英主板,供电芯片7500,下管是双二极管。现在的状态是3个电感对地短路,3个2极管的3个极也对地短路,3个上管S极对地短路。图纸是1.0版本,这个是2.0版本,元件型号有的不一样,大部分一样。高手指点一下,从哪里下手简单些,总不能按着拆吧。

网友:
试下烧鸡大法呀

网友:
烧鸡 大法要强制开机,怕扩大故障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通过取下电感的办法,就能切断 通路二极管的接地。

网友:
第3张照片的3个电感对地短路,看图纸要是场管无问题,取下后应该切断故障二极管对地的通路。

网友:
最新进展,取下靠近CPU也就是第4张照片的3个电感后,场管和二极管短路排除,取下的电感靠近cpu那面继续对地短路,可以上电啦。通电3分钟后发现北桥发热,估计也就50度左右吧,很热可是手能放的住,不知正常不?再就是有啥办法能确定北桥确实挂掉?要是北桥故障,难道能使CPU供电电感对地短路?因为目前在拆下的电感2个焊点处,靠近CPU那一面继续对地短路。

网友A:
图片 是截取的,不是很清楚,原版设计是4个电感,图中最下面 那个电感没按,场管和二极管也没按。我拆掉的就是上面的3个电感,目前的 情况就是后面的3个电感焊点对地短路,从图纸看,难道是VCCP供电对地短路?不知这个VCCP是不是就是CPU主供电?

网友:
看图纸,有8个电解电容可能其中之一对地短,顺便说一下,烧鸡不用开机呀,用可调电源烧

网友A:
图片上的6个电解也取下,从cpu电感下触点以及电解正负触点均对地短路,加电发现北桥发热,也就是近50度吧,明显烫手。温度和开机看视频北桥发热类似,而且北桥照片上的那些贴片电容和电感很多也对地短路。估计是不是因为北桥内部供电对地短路,所以造成这种现象,靠近北桥中部那4个贴片电容正极和CPU供电电容正极是连在一起的,我在想要是把北桥那4个贴片电容通向北桥的供电铜片割断,是不是就能排除北桥短路造成的这种大面积供电短路现象,再就是小白不清楚,北桥供电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通路。主板要是北桥挂啦,我已无修复能力,这里只是探讨如何排除这种供电故障,希望高手解惑,先谢谢啦。

网友:
真是邪门啦,铜箔已割断,VCCP继续对地短路,而且 北桥依旧发热。高手快来啊,真是搞不明白啦嘿嘿。

网友:
讯维都解决不了吗?

网友:
这样情况还没碰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供电芯片7500的工作条件查下,上管S级对地短路放CPU测量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 是截取的,不是很清楚,原版设计是4个电感,图中最下面 那个电感没按,场管和二极管也没按。我拆掉 ...

这里的VCCP应该就是CPU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6个电解也取下,从cpu电感下触点以及电解正负触点均对地短路,加电发现北桥发热,也就是 ...

北桥发热你可以本身对应MOS管S级的输出电压和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