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4790配华硕Z97-K怪问题

楼主(2014-09-28):
CPU:I7-4790
主板:华硕Z97-K
GHOST重启,蓝屏A5代码,都没看见WIN画面。
换硬盘内存不行,改BIOS硬盘模式见效。
看到WIN画面,GHOST结束重启,又蓝屏8E,没办法了。求助。

网友:
台式机不用改硬盘模式的,要想确定是不是软件问题,用一步步安装的系统试试

网友:
最怪的应该是只会用GHOST吧

网友:
GHOST问题比较高,这个主板我装过,一般装这样机器的都带装固态硬盘,建议你使用安装版。估算是固态硬盘的关系。

网友:
用纯净安装版

网友(2016-05-27):
刷BIOS R的问题